DELL 640M 笔记本维修 ----上电正常,无显示维修一列

楼主(2009-06-08):
今天回到扬州接到的第一个机子,DELL640M上电电流为1.23-1.28A之间,外接无显示。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外观问题,这个现象比较明显了,大家都会说是显卡。但是DELL这个机子基于有的不按照常理出台,我还是先从理论入手,量CPURST#正常,装CPU,内存,按开机键,无显示,,换槽重插内存,外接LCD显示正常,但是本身屏就是不显示,,用DDR2 阻值卡插入原内存槽,量测 相关信号阻值,MD22跟MD24 短路了,两线之间阻值居然为0 , 细看内存槽,无问题,断言北桥坏件,更换北桥 ( 945GM),OK。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末见其它异常, 装机完成后,冷热DOS全自动启动实验结果均正常。(解释下:热启动:透过程序控制 CPURST# 或 INIT# 让其发出RST#信号,使机器重走一遍POST流程。 冷启动:透过程序控制 SUS_ON信号,包括POWER_SEQUENCEING 之上电过程,类似于按下POWER_SW#,

心在飞翔 -30 严重抄袭!

网友:
你是DELL维修站的吧

网友:
不解,MD22跟MD24 短路了为什么还能外显?

网友:
那到底是内存不过了,还是什么也没有反应,如果是北桥坏内存不过,DELL的机器开关板上的三个指示灯会左边的一个常亮,右边两个会不停的闪,DELL的机器内存不过都会闪右边两个指示灯的,

网友:
DELL 的机器,维修逻辑不和常例?

网友:
DELL640M上电电流为1.23-1.28A之间,外接无显示。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外观问题,这个现象比较明显了,大家都会说是显卡。但是DELL这个机子基于有的不按照常理出台,我还是先从理论入手,量CPURST#正常,装CPU,内存,按开机键,无显示,,换槽重插内存,外接LCD显示正常
量了下就有外显了,没有看明白

网友:
和3#有同样的疑问,请LZ说一下呗。

网友:
有些眼熟,原来跟DELL维修顾问的一个案例差不多

http://delld600.bokee.com/viewdiary.20255715.html

网友:
既然都不过内存为什么还能点亮啊?不明白

网友:
和DELL维修中心写的一样

网友:
学习了,佩服,疑问是集尘显卡吗?

网友:
主板短路怎么还可以外接显太奇怪了,太不解了希望高手讲解下

网友:
是集尘显卡吗

网友:
是啊,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有个DIMM 槽 数据线短路了
这就是故障原因,但有一个DIMM可以用

网友:
请问应该怎样量CPURST#信号

网友:
戴尔笔记本故障大全

DELL 640M 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分析结果:分析过程中,发现充电电流仅为0.01A,典型的不上电问题,查ACAV-IN 为低电平,由于此信号由19V经MAX8731直接转换而来,查8731电源无问题,故推定8731引起

    修复动作:MAX8731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DELL D520 笔记本维修 不开机 三灯亮后熄灭
故障描述:不开机 三灯亮后熄灭

分析结果:测量相关信号PCIRST#, RUNPWROK 后,发现RUNPWROK信号末形成,查5VRUN,3.3VRUN,1.8VRUN均产生,由于此机器此三组电压经三极管线与形成PowerGood 信号,进一步确认,发现由于1.8VRUN PWRGOOD失效引起,三极管Q32坏件,使1.8VRUN PWRGOOD 总是处在低电平状态。

修复动作:Q32

零件位置: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电源指示灯亮起,表明上电正常,并且开机小板上三灯同时亮起后熄灭,表明开机一切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Insprion 6400 笔记本维修 -- LCD无显示
故障描述:如题 开机后LCD无显示

分析结果:经仔细观察屏幕,发现LCD有字符显示,只是由于背光末曾点亮,给人认为无显示的感觉,经查19V灯管高压转换电路没有输入。具体原因为一MOSFET Q24损坏引起

修复动作:更换Q24
零件位置:

修复结果:开机LCD显示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维修工具 -- DDR 一代 266,333 阻值

2.地址线部份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量测值保持一致,视主板DESIGN 方式不同,A13,A12有些主板可能末使用,量测时可能为无穷大
3. CB
      CB0 CB1 CB2 CB3
      CB4 CB5 CB6 CB7
      量测值保持一致
4.DQS
      DS0 DS1 DS2 DS3
      DS4 DS5 DS6 DS7
      量测值保持一致
5. DM
      DM0 DM1 DM2 DM3
      DM4 DM5 DM6 DM7
      量测值保持一致,视主板DESIGN 方式不同,有些主板直接接地,也就是量测值为0ohms
6. CLOCK
      CLK0 CLK1 CLK2
      CLK0# CLK1# CLK2#
      量测值保持一致,量完阻值,大多数的情况需用示波器检查频率是否正确
7. 其它控制信号
      BA0 BA1 BA2
      CS0# CS1#
      RAS# CAS#
      CKE0 CKE1
      WE#     RST#
      量测值同行值保持一致,大多数情况下 RST#信号无阻值,即无穷大
8.SPD
    控制信号 SDA SCL
    地址设置 SA0 SA1 SA2
      SDA,SCL为串行控制信号,一般量测时有3.3V电压,如长期为低,不正常。 SA0,SA1,SA2为地址设置信号,量测时值不会相同,但必须有阻值

9. 电源电压
    电压名称 VDD-REF VDD VDD-SPD VSS
    参考值 1.25V 2.5V 3.3V 0

DELL D820 笔记本维修 -- 无法从硬盘引导进系统
故障描述: 如题,机器无法从硬盘正常引导进入OS

分析过程: 用 软驱能引导机器进入DOS, 键入DEBUG,进入DEBUG调试状态,输入设备以及厂商ID 01D4 0128H,
           Call BIOS 调用,BIOS返回值指示系统能找到硬盘 控制器,至此排除南桥 Controller以及此部份供电问题,拆机换另一块DOS启动硬盘,仍旧不能顺利引导进入DOS,用电表量测PCI-E 传输总线对,量测一电容值为100ohms, 理论上无值。即可判定电容问题。

修复动作: 更换电容

维修结果: 无论用测试HDD还是原配系统HDD均可引导进入DOS跟XP系统,且进DOS跑DELLDIAG末发现其它问题。

DELL D505笔记本维修 找不到声卡
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XP下找不到声卡,系统无声音
郑州戴尔笔记本维修
分析结果:此问题由于找不到声卡,故直接量测声卡电路部份,本本都是符合AC-97的软声卡,D505 采用的芯片是STAC9750,量测晶振输入脚时,居然无时钟输入,故障便轻易确定下来,是由于24.576Mhz的Crystal 失效所致。

修复动作:更换 24.576之Crystal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采用Realplay 播放《维修视频教程》无任何问题。

DELL D610笔记本维修 三灯闪烁后不开机
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开机后按开机键,三灯闪烁几秒后自动熄灭,不开机
分析结果:用专用POWER SUPPLY 给主板供电,按下开机片,发现上电电流仅0.35A,根据电源POWER SEQUENCING,发现机器CPU电源电压已产生,但CPU,NB,SB等时钟信号均末产生,测Enable  信号正常,时钟14.318Mhz也非常好,可参考以下波形:

量时钟电源电压也正常 ,故可肯定时钟芯片 ICS954201问题。

修复动作:更换时钟芯片 ICS954201郑州戴尔笔记本维修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DELL D500 笔记本维修 不充电 电池充电指示灯不停闪烁
故障描述:不充电 电池充电指示灯不停闪烁

分析结果:进BIOS能系统识别AC功功率65W,但无法识别插上的电池,量I2C总线,在波形分析中透过第九段的响应位,发现电池末对握手信号作出反应,信号足够表明电池损坏

修复动作:更换新电池

修复结果: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保持待机状态,让外接电池确认充电状况,充电电流2.2A,表明不充电问题解决,帮助客户升级BIOS从A14到A16,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故障描述:DELL D500 不充电,BIOS能正确识别ADAPTE功率,65W郑州戴尔笔记本维修
分析结果:分析过程中,无充电电压, 同时发现无法透过I2C总线抓到插上的电池,分析波形为来自SMSC LPC47N254的CLK信号异常
修复动作:更换SMSC LPC47N254
修复结果:系统能认到电池,同时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充电电流2.2A,表明不充电问题解决。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DELL 640M 笔记本维修 ----上电正常,无显示
故障描述:如题,上电正常,无显示

分析结果: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外观问题,量CPURST#正常,装CPU,内存,按开机键,无显示,倒,系统不开机之典型现象,换槽重插内存,LCD显示正常,见此心里十分有底,用DDR2 (本人设计自用)之阻值卡插入原内存槽,量测 相关信号阻值,MD22跟MD24 居然短路,两线之间阻值居然为0 , 细看内存槽,无问题,断言北桥坏件。

修复动作:更换北桥 ( 945GM)

修复结果:插入两根内存,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开机上电显示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末见其它异常, 装机完成后,100次冷热DOS全自动启动实验结果均正常。(热启动:透过程序控制 CPURST# 或 INIT# 让其发出RST#信号,使机器重走一遍POST流程。 冷启动:透过程序控制 SUS_ON信号,包括POWER_SEQUENCEING 之上电过程,类似于按下POWER_SW#, 呵呵,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朋友愿意守着机器开关100次啦,所以只有批处理了 )。

DELL D510 笔记本维修 ----无法联网,找不到网卡

故障描述:无法联网,找不到网卡
分析结果:在XP下无法找到网络控制器,进DOS能检测到CardBus 控制器,但网卡仍然无法找到,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烧毁的痕迹,检查网卡晶振波形正常,用本人设计之MiNi-PCI阻值卡插入PCI 卡槽,量测PCI总线,发现AD30阻值偏高,推测AD30在网卡控制端内部断路

修复动作:更换网络控制芯片郑州戴尔笔记本维修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在DOS下查看网络控制芯片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末见其它异常,设置启动方式为网络启动,采用DHCP从网络XP image 文件启动 XP OS 一切正常,断定故障排除。

DELL 600M 笔记本维修 ----无声音,找不到声卡
分析结果: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烧毁的痕迹,不上CPU开机通电量测3V,5V电路输出正常,但量测24.576Mhz 声卡晶体,无振荡波形,量其DVDD,无3V电压,由于此电压经+3VRUN通过一电感转换而来,量电感阻值,无穷大

修复动作:用零电阻替换 电感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末见其它异常,进XP播放媒体文件4小时,无任何问题。

DELL D500 笔记本维修 ----不上电,开机不定时关机
分析:拆机检测反复开机时,有时为系统不开机,有时能过系统,但引导OS非常慢,有时无3V,5V,观测后发现二手维修主板,且Super IO 已被 更换,由于不上电原因相对来说,量信号比较直观,挑3V,5V 末产生时瞬间检测信号波形,发现无SUS_ON送出,推测为IO 问题。
修复动作:更换 BGA 芯片,SUPER IO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点亮,上电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顺利引导进入XP系统,分别设置50次循环冷热启动,一切正常,无任何问题。

DELL C400 USB键盘失效
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C400 USB端口键盘失效
分析结果:量测USB端口两根数据线正常,用硬盘启动系统,能找到USB控制器,量测5V电源电压正常,测地线也通,经仔细分析,用示波器发现USB通讯信号亦连至端口,拔下USB键盘,观察USB内部接触的弹片,一根已经歪斜,无法起到连接设备的作用。
修复动作:更换USB接口

修复结果:进WINDOWS测试键盘,MOUSE均完好,问题排除。

DELL D610 笔记本维修 ----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故障描述: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分析结果:拆机末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烧毁的痕迹,量测3V,5V电路无输出,按开机键,PWRBT#信号有效,但无SUS_ON信号送出,检查USIO晶振32K正常,3VALW以及5VALW电压输出均正常,推定为USIO失效。

修复动作:更换 USIO 芯片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点亮,表明上电正常,原故障修复,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DELL D610 按键不良
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D610某些键无作用
分析结果:用测试程式进WINDOWS 测试所有按键,发现“W”,“S”,“X”均失去作用,但其它按键完好,从键盘矩阵来考虑,此三键非常有规律为同一信号控制线控制,用电表量测键盘接口,发现某脚阻值明显高于其它引脚,进DOS,按“W”键时用示波器观察此引脚之变化,发现按键信号已送到接口,由于此接口直接与SUPER IO 相连,故推定 IO 损坏。

修复动作:更换BGA IO 芯片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升级 super IO EC程序,进WINDOWS测试所有按键,均完好。故问题排除。

DELL Insprion 2200 不开机
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起后熄灭
    分析结果:分析过程中,发现无PCIRST#信号,但CPU电压正常,PWRGOOD信号产生,时钟Enable信号也正常,量时钟14.318Mhz晶振亦正常,但无33MHZ PCI_CLK 频率输出,根据DATASHEET确认时钟其它工作条件均满足,推定时钟芯片U27 ICS954201损坏。

    修复动作:更换U27 ICS954201

    零件位置: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

DELL Insprion 2200 不开机

    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起后熄灭
    分析结果:分析过程中,发现无PCIRST#信号,但CPU电压正常,PWRGOOD信号产生,时钟Enable信号也正常,量时钟14.318Mhz晶振亦正常,但无33MHZ PCI_CLK 频率输出,根据DATASHEET确认时钟其它工作条件均满足,推定时钟芯片U27 ICS954201损坏。
                 修复动作:更换U27 ICS954201     零件位置: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进XP正常
DELL XPS Gen2 笔记本维修 ----无法充电,但单独用电池能开机
故障描述:接客户反应无法充电,但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客户试交换过外接Adapter,现象一样
分析过程:
1.     接客户送来机器后,整机不开机状态下用专用维修 Power Supply 插入主板电源输入端,5分钟后观察 Power Supply 输出电流,始终为 10mA, 此表明客户所述的不充电问题确实存在 (PS: 用这种power Supply 时正常情况下,2分钟内充电电流会讯速达到恒定的2.2A),交换新电池测试,没有多大变化,仍为10mA
此表明非电池问题,而是主板电路出现故障。
2.      拆机取出裸板,插上电池,用可变电源供电,电流仍为10mA, 此时量测相关充电控制信号,透过SM BUS波形表明系统能准识别电池存在并与之通讯,同时充电控制信号正常,断开充电支路中串联电感,量测两端点,发现充电电压芯片产生端输出为0, 不正常
3.      检查充电控制芯片MAX1535A 相关信号,PWM 输出不正常,推定MAX1535A 失效

修复动作:更换 MAX1535A

    修复结果: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设置启动方式为网络启动,采用DHCP从网络XP image 文件启动 XP OS 一切正常。

DELL 630M 笔记本维修 ----插外接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无反应
故障描述:插外接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无反应
分析过程:
1.     用MINI PCI阻值卡整机状态下插入无线网卡槽,按开机键量测5VSUS测试点,无5V电压
2.      拆机取出裸板,用可变电源供电,上电电流10mA, 按开机片可变电流无变化同时在阻值卡上再次量测5VSUS 测试点,同样无,据此初步确认客户反应不良问题存在,电源电路故障。
3.      检查5VSUS电压产生控制芯片MAX8734A工作条件,SUSON 信号正常,输入电压19V亦正常,检查high Side, Low Side MOSFET 驱动控制极 总是一高一低,末建立起BUCK电路工作方式,MAX8734A失效,推定MAX8734A坏件。

修复动作:更换 MAX8734A
     修复结果: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设置启动方式为网络启动,采用DHCP从网络XP image 文件启动 XP OS 一切正常。

DELL 510M 笔记本维修 ---- 三灯同时亮,LCD无显示,几秒后自动关机
故障描述:接客户反应,三灯同时亮,LCD无显示,几秒后自动关机
分析过程:
1.     用MINI PCI阻值卡整机状态下插入无线网卡槽,量PCIRST#信号正常,据此基本可推定为PCIRST#信号以后之问题
2.      拆机取出裸板,不上CPU内存等上电,量测CPURST#,无此信号
3.      量PCIRST#仍然正常与整机状态保持一致,据此确认客户反应不良问题由此引起,检查北桥相关部份末发现电源,时钟等异常,去除CPURST#信号之 POP UP 电阻,量测阻值,大约50K,表明北桥无虚焊问题,推定北桥坏件。

修复动作:更换北桥 82855GME

修复结果: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设置启动方式为网络启动,采用DHCP从网络XP image 文件启动 XP OS 一切正常。

DELL Latitude D400 笔记本维修----电池无法开机,插电源指示灯熄灭
故障描述:电池无法开机,插外接电源指示灯熄灭
分析过程:
              一般出现此问题为外接电源直流输入源短路,电表量测电源接口,但末出现静态短路,拆机取出裸板,用示波器观察直流输入源波形,插电源瞬间即被被拉低至0V,仔累观测相关DC-DC 电源转换电路,发现一电容出现轻微破爆裂现象,去除,重新上电,一切OK,并能进入XP系统,一切正常。

更换材料: 电容
修复结果: 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末见其它异常,进 XP OS 跑3D Mark 一切正常。

DELL D600 笔记本维修 ----USB 端口不良
故障描述:接客户反应USB 端口不良,无法使用USB 设备

分析过程:
首先参考USB 端口定义如下
1. USB5V 2.USBP- 3.USBP 4. GND
     根据端口定义以及客户反应,在静态下我们有必要量测 第2,4脚以及3,4脚之阻值, 发现均为无穷大,也就是没有阻值,扩展到另一端口,2,4脚 之间有阻值,3,4脚无。根据这些量测,基本推定客户所述问题存在
         为进一步确认客户所述问题,需上电开机进入XP系统,但在上电过程中发现明显慢于正常机器1秒左右(凭着个人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察觉到这一问题),带着些许疑惑拆出裸板,从主板上来看发现此机有拆装痕迹,与客户沟通得知,此机器已经修过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上电过程变慢的原因,用专用仪器示波器观察相关开机信号,通过多次测量,示波器告诉我们在SUS_ON 与 SUSPWROK信号之间出现了960ms 的延时,正好与个人感觉到的1S (1s = 1000ms)左右相差不大,这个波形图说明的就是主板的SUS电压建立比正常的慢了960ms.
    在针对SUS电压的各级分析中,我们精确的量测到一个二极管出现了问题,仔细观察后,此料曾经被人更换过,不得已更换正确参数的二极管。
     再次开机,顺畅的上电过程带来一种问题解决的愉快心情,在熟悉的XP 滚动条转了几下后,进入系统设备管理器,查看USB 设备信息,在设备管理器列表中无法找到USB device.
到此回到客户描述的问题上, 在确认主板USB控制器周边零件无问题后,更换82801 DBM 南桥BGA芯片。
更换南桥进入XP,查看USB相关设备,外接USB 设备正常工作。进入DOS诊断模式,测试USB控制器以及相关状态寄存器,均测试PASS。
由于此机器曾经修过,为保证其它功能无异常,特进行全功能BI TEST,几分钟后新的不良问题 EEPROM CRC check failure 被发现,取出裸板重新观察 EEPROM 零件,发现亦被更换过,而且用了不同容量的芯片。
修复动作:更换 82801DBM 南桥, Diode, EEPROM

   修复结果: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BI 2H 末见其它异常,设置启动方式为网络启动,采用DHCP从网络XP image 文件启动 XP OS 一切正常。

网友:
神。。。太神了

夜雨十三天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下次-1威望 -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