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某本子,声卡不会修,求助

楼主(2009-06-08):
SONY某本子,型号没有记住,现象,有时能发现声卡,并且能用,但是用不一会,就两个喇叭就死啦死啦的响,有时系统发现不了声卡,和驱动,现在怀疑是南桥和声卡问题,不知道思路对吗,声卡是雅马哈的,声卡加焊过,现在由于缺货,所以没有找到声卡芯片, 个人感觉 有时系统发现不了声卡,和驱动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南桥是801DBM,现在手里只有南桥,但是不是很肯定是南桥引起的,请大家给予帮助
芯片

网友:
建议你改USB声卡

网友:
看看我的贴纸 改USB声卡

网友:
先排除驱动 喇叭有杂音说明声卡能发生 查功放和外围电路 该USB声卡是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台SONY的机器就是喇叭杂音很大,重装驱动也不行,我重新装系统就好了,SONY的喇叭杂音的我遇到2台了,都是系统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杀桥或者芯片,!

网友:
先装驱动不行重装系统,先软后硬吧,不要一开机就杀桥

网友:
故障点不在南桥/在功放部分。

网友:
有时候系统有问题也会这样的。特别是客户如果装的是GHOST版本的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先装驱动不行重装系统,先软后硬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雅马哈的芯片就好了,真心的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不知道这个雅马哈的芯片是否都这样,给大家一个思路,南桥还是最后干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