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6-08):
方正T5800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显示00,查5V,3V上场管有19V,说明保护隔离是OK的,再查开关无电压,MAX1632无3V产生,3V,5V对地不短路,这机子待机产生3V不产生5V,查MAX1632工作条件,主供电22有供电,23脚有商电平控制电压,21脚有5V电压产生,28脚3V控制电压也有,9脚2.5基准电压没有,查电路9脚有接一电容,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了还是一样,换MAX1632 9脚还是没电压,郁闷死了,最后把3V,5V上下场都换了,9脚正常产生2.5,3V也产生,按开机键正常开机!!

网友:
原来是上下场管不良导致的没有待机电压产生啊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三伏的还是五伏的上管还是下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