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可以正常显示,就是不能吧亮度调到85%以上

楼主(2009-06-08):
今天接一台联想19宽屏,开机可以正常显示,把亮度跳到85以上就黑屏了,亮绿灯。从开,把亮度调到84或84一下,就没有问题。打开。量电压5v和12v都无跳变。但是听有轻微叫嚣声,换所有电容无用。不在是哪里的问题了,请高手知道。

网友:
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
燈管的容抗已經不正確了 檢查起振電容值若無錯誤就該換燈管了

网友:
燈管的電容抗已經錯誤 檢查高壓的起振電容值若無錯誤就該換燈管了啦

网友:
如果是AOC做的机器有两个方面问题,一是Firmware的BUG,二是电路需要变更某些元件参数,可以查看技术通报!

网友:
应该是电源高压板的电容爆了,或者是灯管开始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