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或判断IO的好坏

楼主(2009-06-08):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判断IO的好坏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期待中.......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的热量产生~~~

网友:
通电触摸法。对地打阻值法。引脚定义法比如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还有代换法。还有经验。甚至示波器。排除虚焊氧化连线。大家还有好的方法说吧。。。。

网友:
我觉得使用一点的还是代换一下较为方便些,因为这样比较明确一点,其他的如果供点正常,你不能说他就是好的啊,还有焊可以熟悉一下自己的焊工

网友:
查引脚对地是否有短路!

网友:
通过打串口的对地阻值能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