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SP0802)硬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08):
本人机子的三星80G(SP0802)硬盘近来不时出现故障:即启动时有时找不到硬盘(进BIOS设置参数项中,无法看到),因此不能启动,但有时多按几下电源键能开机(即BIOS中又能找到此硬盘了),开机后所有分区都能正常操作。再者,就前次能正常开机,且正常退出了,到下次也有开不了机的(其间,未拆过机箱,也未搬动过)。再就是,为此事我更换过主板、数据线和电源,上述故障依旧。而对同一主板,或数据线,或电源,用别的硬盘(做成系统启动盘)却没有此现象。
    以上,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LZ写的字能不能小点啊,看的我头都晕了。
要是你用其他的检测工具能不 能检测到盘呢?
要是能的话,那就要看是不是主板的BIOS与硬盘的不兼容!!

网友:
我有个SP0802硬盘分不了区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只读问题呀.

网友:
只读问题也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
首先谢谢以上各位!只是想请教蔡落先生,如何检或处理“主板的BIOS与硬盘的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