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70A2+ SE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9-06-08):
TA770A2+ SE主板不上电,可能原因是在一次打雷时没有开机但没有去掉电源线和网线(和别人路由共享上网),之后,不能上电。
  短接绿线可以强行开机,能进系统。后来发现网卡芯片8110C和旁边晶振发烫,同时,还有一个EH11A元件也发烫(应该是为网卡芯片供电的,测其三个引脚全部导通)。
  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这个EH11A坏了,还是网卡芯片当掉了。
  若是网卡芯片坏掉了,是不是下掉就好了。
  大家别笑话我,我当然知道把这两东东下掉一试不就行了吗?还用这么啰嗦。主要是这主板应该还在保修期内,但离经销商那里太远了,如果把这两个元件拿掉就行了,也就不用跑那么远去保修了。但如果自己维修不好,就怕人家不能保修了。有此顾虑,故求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
要是真的这个情况,我劝你拿到这两东东,上一独立网卡就行。打雷一般坏网卡与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其实拿掉这两个东西后  加一块独立网卡  如果能恢复正常的话   不保修也可以    不知道保修还有多久   如果没多久的话直接拿掉算了  跑来跑去的还麻烦  而且保修的话  这种故障很容易返厂  那你就有事干了

网友:
把集成网卡取掉,然后装一块独立网卡~~~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不行我就和朋友说下(是他的主板,拿着练练,嘿嘿!),试试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