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液晶显示器有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09-06-09):
LG W1934S液晶显示器有一段时间黑屏,大约正常显示20分钟左右后黑屏,重新开关显示器亮几秒后黑屏,如果再关显示器等几分钟,重开又可以亮几分钟,好像是只要一热就黑屏,请高手指点,会不会是SPW-068坏

网友:
查看一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或高压板虚焊的元件。

网友(2010-03-17):
我今天遇到一个库存新机跟你描述的故障几乎一样。

上电正常工作20分钟后自动掉电(黑屏!注意是电源灯也同时灭!就像突然停电了一样。。。)然后会自动上电自动灭。。。。有时就不行,有时20分钟左右后就像谁关掉了液晶一样,再开就开了不了,得停几秒或者几十分钟才能上电。。。

唉,郁闷死了。

电源板上的电容,及高压全都改了,晕死,故障依然。

网友:
先换掉灯管

网友:
我今天遇到这机子和这个故障差不多  刚开始是开机五分钟亮机  现在是开机一小时亮机  故障为滤波电容漏电 换了个1000UF/16V的电容就彻底好了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是刚开的时候可以开个半个钟,一下黑了,灯还是亮的,在开就亮个两秒钟,灯还是亮的,我那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发热后就会出现的问题,先换灯管

网友:
先找组灯管测试 判断是是板还是灯管
我碰到电容坏的 16V1000UF的

网友:
灯管坏的换

网友:
大哥能行不啊,改版被  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