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修复一例

楼主(2009-06-09):
接修一台THINKPADX61的机器,此机器为进水机,
接到此机器后,进行拆解,拆机后发现进水不是太多,接上主供电后,发现待机电流偏高,为0。18A,还自动上电,按住开关后,可以关掉,但再却不能触发,对电路进行检测,待时电流偏高,多为短路引起,测主板上面的COMS电池已无电压,待机时测RTCVCC电压偏低为2.6V电压,
断电阻R167,电压恢复正常,更换南桥,待机电流为0。05,开机电流跑的很畅快,THINKPAD界面出现

网友:
楼主发的都是精辟的文章,X61修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LZ比较幸运,我也接了一台X61,进水超严重,板子的正反面没有一个好地方。电路全部腐蚀了。根本没办法修,只能换板了。

网友:
读了几次楼主发的帖子,感觉楼主有点水平,但这个贴子,楼主是转发的,应标示,做人应诚信为本

网友:
不管LZ是不是转发,我们新手看到了也是当宝贝一样看待啊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要阻断那个电阻呢。。那个电阻是干这么用的。

网友:
取电阻是为判断RTCVCC被谁拉低

网友:
老师傅就是老师傅啊。这么快就找到了故障。学习了

网友:
这是我师父原创的。呵呵。。。请搞清楚在说话。谢谢

网友:
睁眼说瞎话 对于你们师徒真是无语

网友:
那个电阻和后面的电容是给南桥实时时钟电路复位的作用。

网友:
楼主所讲很经典、简洁、明了。

网友:
谢谢
楼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经验

无边思绪 -4

网友:
谢了,很受用!

无边思绪 -4

网友:
ThinkPad X系统不仅产品做工质量好、性能稳定,而且在散热方面做的很不错~非常符合商务人士的沉稳内敛的风格。

无边思绪 -4

网友:
受益颇多,谢谢

网友:
谢谢,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了

无边思绪 -4

网友:
好帖子,我想断R167是判断是否是SB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