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09-06-09):
我用的是KTC17寸CRT的显示器
以前不用的时候直接把开关电源关了,电源线从没拔下来过。就是说从没断过电的。
昨天晚上用的时候感觉屏幕有点闪,也没再意。
今天再去按开关就没反映了。以为插板坏了,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怎么弄就是不通电了。
请问这种情况大多是什么问题????
是保险丝还是电源出问题了,请问是烧了吗??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最好让专业的人给你修,CRT里有高压,先放掉高压在检查,在说CRT维修费用很低了,有危险性,要小心

网友:
没有电子基础还是不要自己动手吧,内有高压!

网友:
没有电子基础还是不要自己动手吧,送修吧

网友:
如果你想自己维修,就要学这论坛里的显示器远程培训了,学完了后,估计能修70%,再深入能修的更多,如果没有电子基础的话,建议考虑大家的话,小心自己的小命就飞上天了!物品有价,生命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