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整EP-8KDA3J 754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9-06-09):
今接一块盘整EP-8KDA3J 754主板,跑FF查CPU无供电电压,据客户反映,该机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有时放置一天就能用,主管理芯片换了,不行,住管理芯片无输出波形,请大家帮忙!!!!

网友:
难道是保护了吗??????????????

网友:
北桥,内存供电都要查

网友:
此板以修复754针,故障现象是有时能用,但有时不能用,测CPU无主供点电压。南桥1.5V,显卡1.5V,北桥1.2V都没电压,这几个场管都是由LM324控制,更换324故障依旧,接着查324外围电路的431 2.5V稳压器输出正常,但经过电阻到LM324的10脚电压为0,此脚接一只贴片场效应管和一只三极管,受南桥的控制,试着控制线断开,开机,显卡1.5,北桥1.5有了供电,但南桥无供电,测场效应管3055无短路,怀疑此管软击穿,用同型号更换,试机各供电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拱电问题,你换的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否上张图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