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板,很讨厌

楼主(2009-06-09):
一块845gl-f的板,不稳定,点不亮时不跑马,cpu那边是5v供电的,正常时上管输入时4.8v,但不跑马时上管为4.4v,基本点不亮,偶而能点亮一次,这是哪门子问题呀?

网友:
那下管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上管输入是1.77v,控制是5.4v,下管输入是1.77v,控制没有,对地了,我水平是有点差,但很奇怪我就是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它是三组供电的,上管的控制脚应该直接和从电源管理芯片相连的,可cpu周围只有两个小芯片“358”,还有一个是“39cyhrk”的芯片,还有“37e49kk”,其它就没什么芯片了。

网友:
天那   !!  你疯啦?   上管输入是1.77V??下管输入也是1.77V?  控制竟然是5.4V?

网友:
不好意思,上管输出是1.77v,控制的却是5.4g

网友:
是否有虚焊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是5.4也很正常,有些控制脚还是十多伏的,关键是看需要放多少电压过来

网友:
先查查周边的虚焊,再找找管理IC吧!358是比较器而已

网友:
cpu座子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