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D223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9-06-09):
现在是第二次拿来了,第一次也是不亮我打开一看高压包旁有一电容爆了,换后OK了,现在第二次又拿来了,我看了之后检查不出什么毛病了,请问大家这应该是什么问题,

联想D223  wide 液晶

现在好象开机后屏幕好象有闪的反亮,但是没有显示

那个灯管应该接对了,带黑的那线接到两边,应该是对的,求解决方法??
谢谢大家,本人刚自学维修

网友:
你可以找一通用高压板换了看

网友:
解决了,仔细看了原来是高压包那块有虚焊,我以为是大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