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00-A加电要按一下复位开关才能点亮

楼主(2009-06-09):
精英K8T800-A按电源开关。板子可以加电。但屏幕无显。但按一下复位键板子就跑码了。屏幕也点亮了。点亮后在按电源开关。板子也关不了。是什么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 我以前一个华硕主板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复位电路有故障

网友:
南桥故障吧~~~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复位电路的问题,换个时钟IC试试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见过   你都关不了机   就按不通电修吧   仅做参考!!!

网友:
是8282M坏了

网友:
LS这位兄弟说得对,是8282M坏了,我修过

网友:
问一下楼上的兄弟8282M是个什么芯片。起什么用的。我在板子上找不到呀?

网友:
确实换了IT8282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