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怪问题??

楼主(2009-06-09):
开机白屏,特亮,不接主机,中间显示“无信号”根本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框。测G1 -45V,G2 0V,调高压包的加速极亮度有变化。此机的包是不是坏了?把G2拨下来直接量也没有电压。请教!
无信号

网友:
G2无电压还会白屏吗?

网友:
尾板有问题。送修吧!

网友:
拿来我给你修

网友:
查一下亮度控制电路。。。高夺包到G1栅极的电路。。。应该是电路中的二极管或者电容短路了。。。使其-30~-180V的电压变成0V,,,就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
此机已修好!谢谢各位。

网友:
网不通
LZ能否说下怎么修好的呀 给大家说下经验啊

网友:
一路随风
二楼的太自私了吧,也不说一下怎么修的,是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