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ompaq B2800板载内存问题

楼主(2009-06-09):
前几天收到一台compaq B2800白色的笔记本,当时的状态是不能进系统,后来发现装系统也装不了,用RST检测发现有内存损坏,拆机发现扩展内存是一条512的HY,系统显示是768M,也就是板载内存为256M,损坏的内存就是板载的256M,拆机后看出机子已被修理过,板载8个内存位(上下两面各四个位)上的芯片全被拆了,现在不知道这台机装的是多大容量的内存芯片,因为它有可能是四片64M一个的芯片,也有可能是八片32M一个的芯片,所以想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知道这款机型的兄弟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另再想请问一下,这板载内存是否可以屏蔽,比如说从BIOS 内的隐藏参数屏蔽,或是板载内存也有SPD芯片,找到SPD芯片拆掉就可以不去读它,因为现在用扩展内存也一样可以开机,只是因板载内存的问题导致开机掉文件,不能启动系统!请各位多多帮忙了!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通样的问题过 应该要换板载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请问你还记不记得用四片64M一个的芯片,还是八片32M一个的芯片

网友:
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吧?

网友:
人工置顶,继续求助!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用的是8颗32M  16位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