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t86d 有5V输入。什么情况会导致没有行场电压输出

楼主(2009-06-09):
74hct86d 有5V输入。什么情况会导致没有行场电压输出????????。前提是我的块子是好的。因为我换到别的显卡上能点亮。有输出的。
显卡

网友:
还有就是各脚的对地阻值和我的好显卡上是一样的没有对地短路了的

网友:
GPU 查这个吧。

网友:
你可以查下 74HCT86的 工作原理 Baidu 里面有

网友:
同时有行场2大输入信号 而且幅度满足点亮显示器的条件
显示器绿灯才会亮
3色都缺,显示器绿灯亮黑屏

网友:
我换了一个好的块子,仍然问题一样,没有行场电压。应该是GPU坏了吧,我给他死刑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