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硬盘时认时不认,有时用了几个小时就不认硬盘!

楼主(2009-06-09):
哪位大哥,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我的方正机也是这样,可拆开了又正常了,高手说说是不是南桥虚了?

网友:
郁闷,高手都在忙么?  问了半天咋不理俺啊?

网友:
南桥概率比较高

网友:
先补焊下接口再考虑南桥

网友:
只能一点一点往里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汗问题引起的,

网友:
首先你要先排除是不是硬盘的问题,操作方法简单,换个好的硬盘试试就知道了,要不是硬盘的问题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过去遇到过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