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48D的怪问题

楼主(2009-06-09):
精英SF2/648D的怪问题:

刚开始是不过内存,后来发现一个内存的供电管烧了,换了一个后能点亮,但是这主板上单根128M 或单根的256M ,均正常。

   如果上单根512M  或二根256就会出现41报警。而且屏幕上有BIOS坏的提示。

   BIOS已经刷过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512的内存有问题,先用256的内存进COMS把内存参数设低.

网友:
放电试试, 最好是把电池换掉

网友:
遇到过,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此板以修复,我将内存旁边的4500管子拆下后,有飞线将1,8脚短接后,正常。

网友:
原来是你的内存供电不足啊!下回检查好电压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