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DELL品牌机换硬盘

楼主(2009-06-09):
我的客户从我这买了一块80G的并口硬盘,接到DELL Dimension 2400机器上检测不到,而接原来旧的西部数据40G硬盘却检测到了。看来接口没问题,把新硬盘接到别的机器上也能检测到。新硬盘是好的。难到是BIOS不支持80G的硬盘,咨询DELL厂家说这款机器500G都支持。凭着10多年的维修维护经验我觉得是可能是跳线的问题。于是让客户检查跳线,客户说没有跳线帽,我让他找一个跳上,他说还是检测不到。于是客户将电脑搬来了,我检查了跳线和跳线说明表,我发现客户跳反了。客户在别的机器上检测时不接跳线帽是电缆检测方式。而在DELL的机器上时,DELL的机器只认主硬盘所以检测不到。我将80G的新硬盘跳线帽跳到主盘位置,这次检测到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由此我总结出经验:有些品牌机的硬盘必须跳到主盘才能检测到啊。希望能给大家点经验和教训。

网友:
累积一点喽

网友:
确是,昨天刚好就有个客户用得戴尔的电脑,挂从盘搞了半天

网友:
确实 有和你一样的经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恢复,我还以为没人用得上呢!

网友(2011-02-10):
台式机啊》??

网友:
是啊,有些基本的东西常常被忽略了,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也有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经理过来解决啦

网友:
哥,你修了十年机子,这种问题应该碰到N次了吧````最基本的东东哦

网友:
以前只知道在一条IDE线上接两个设备要设主从
DELL这些品牌机就是怪。

网友(2013-10-28):
DELL Dimension 2400机器
Maxtor硬盘跳线 要选择 CS En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