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屏幕重复

楼主(2009-06-09):
接到一台联想C510,画面被缩小了,重复地铺满了整个屏幕,进BIOS也是这样的~~~附件中有截的图片·~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头一次碰见这问题,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遇见过显卡啊!

网友:
下午我又试了一下,系统都装不进去,几分钟就直接断电,检查了内存,硬盘都没问题,这机子的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这么肯定显卡有问题,应孩先接个外接显示器,先试下外接正常不,如果外接正常的话,就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如果屏线出问题的话有可能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用排除法:
1.用独立显卡验证
2.查看排线,排线会引起还有倒影现象等等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到底是主机问题 还是显示器问题  分开查呀

网友:
我接个显示器没信号,按组合键也不起作用,  系统也装不进去 ,会不会是主板出毛病了

网友:
屏上的码片是什么东西~~~12楼的能在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我刚修过一台联想的机子,和楼主故障差不多,外接显示器无显示,换了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外接VGA,不行做显卡

网友(2011-10-09):
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遇到很多,加焊显卡芯片,然后在散热器上面加铜片,然后改CPU风扇线直接5V开机就转,这们修好可以用几个月,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