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变态的V星板

楼主(2009-06-09):
手上一块MS-7349 K9NGM3的板,故障为开机正常能显示,断电或反复开关机就为当00 70不动了,点复位也不行,只能强行断电,又正常了,反复出现这种情况,桥也换过了,I/0也加焊过了,极度郁闷中,在此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BIOS已经刷到最新的了,帮我顶顶啊

网友:
将各供电管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跟MS-7有关  你开关机 关机了 把电源头拔下来在插进去试 !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再不行的话?那是主板不稳定了,没方法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可以跑到00 70,不过显卡,用过独立的显卡也会出现同样的故障,在线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多板子没得救啊

网友:
反复重启与网络晶振25兆有关,主要是由时钟不同步造成        这是我的报表内容,        开机后重启 X6 元件不良

网友:
本人来顶你一下,你这板没得修了,怪只怪那天客户来拿时,第一次没开开机,如果开了现在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再说开不了机跑马只是偶尔007U的,没什么大不了,还浪费了120块大洋修这修主板,晕,都快买块这种的二手板子了,浪费人才呀,以后别发了,基地里的高手都不怎么愿意指教一些很深的东西,再说没谁愿意白白的说出来的.

网友:
主板这方面基地的高手还好,数据恢复这方面技术封锁的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