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6-09):
这机子来时是压北桥就能亮。加焊北桥后,北桥短路。发了一个北桥回来重做。现在加上CPU和内存,上电大小写指示灯闪烁。如果不上内存不会闪。CPU温度很高应该工作了。没有PCI-E测试卡所以不知道那里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给提示提示

网友:
你再看看北桥吧,可能还是没有做好。

网友:
北桥重做过。CPU座也加焊过了

网友:
买BGA最好是全新的,我就吃过亏,所谓测试好的很多都是有问题的,DBM南桥很好做,我买了10几个测试好的DBM居然只有3个是好的,找卖家,居然不承认!因为同时买的的3个全新的都做好了!我就纳闷了!即使是无铅的成功率也要比测试版的高很多,!因为我一片T40的板子,显卡,北桥加起来被我拆装加焊总共11次!就是因为桥的来源不好,而且亏大了!

网友:
可 能还 是 北桥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