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C415ST-HM主板,开机跑FF,无PG电压

楼主(2009-06-09):
精英RC415ST-HM主板,开机跑FF,无PG电压。接假负载测各电压如下
VTT: 1.2正常
复位: 0。42(正常1。2)
时钟:0。2 7
核心:0。96
PG:0。0 (正常1。2)

可以看出复位和PG电压不正常,由其是PG电压一点都没有,高手请指点给个思路。

网友:
呵呵,我也在等这个贴子,我有一块V星915的主板,也是开机跑FF.有一个指示灯不正常<rest>.常亮
请大家一起给发表下意见.谢谢了

网友:
查南北桥的工作条件及其相关输出信号~~~
还有把IO换下试试~~~

网友:
把IO换一下,和IO有关系吗?南北桥的工作条件及相关输出设级到很多参数哦!经验不足呀,感觉知识不够用,我试一TRY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PWRGD发出了吗,查一下此信号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是我把南桥和I/O全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PG  1.2V  而且复位灯常亮  请各位老师给回帖

网友:
本人在线等,

网友:
能不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现在从最基本的入手,测灰线PG电压,只有1。15V,正常应该是5V才对,是不是PG电压这一路有东西坏了,但是在板看不出来太细了,还有测量3。3V供电对地电阻只有150欧姆,是不是有短路了?应该是电阻值很大才对呀。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我是这样修好的,我测3。3V对地电阻只有150欧,就怀疑3。3V这一路有问题,于是顺着查,发现IO有一个脚直连3。3V,我想是不是IO坏了引起的阻值变小呢?就把IO IT8173焊出来,一测3。3V阻值还是150欧没变,我想这不是IO问题了,可以还有东西坏但我找不到,于是没办法又把IO焊回去。开机测假负载,怪事PG电压有1。2V了,复位也有0。4变成1。2V。心里一阵小喜,上CPU,开机,“滴”的一声过后,屏幕亮了,OK!装机烤机3个小时没问题

现在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难道是IO虚焊??有IO虚焊这种现象吗? 还有这块主板是从HP品牌机子拆出来修的,HP的还要精英来代工真是的[/
color]

网友:
牛呀!
  我的一块主板cpu时钟不到该怎么修(新手)

网友:
呵呵,果真是IO上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但没有除根源问题,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也很困惑呀!就是想不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