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945PE 775针 CPU无PG1.2V

楼主(2009-06-09):
这块主板检测卡四个横杠  不跑代码   复位灯常亮,电压都正常  就CPU没有PG1.2V  请各位老师给点思路,是不是南桥坏了,北桥用了压了  还是不跑代码,应该是没有虚汗  请老师们给思路,谢谢

网友:
上假负载测得复位1.12V  时钟0.76V 核心电压0.25 PG1.2V没有

网友:
查南北桥的工作条件及其相关输出信号~~~
还有把IO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