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挡LOGO画面

楼主(2009-06-09):
via p4m800 pro ml主板,775接口,cpu,时钟,复位,正常, 开机停在开机画面上不往下检测(开机画面指,比如是品牌机是清华同方的,开机就停在清华同方的画面上),四位诊断卡代码显示:上电代码显示4E  挡 4C。用最小化测试,上电后不停按键盘的TAB跳过键,能过LOGO,检测完主板的信息,CPU的型号后就停在EM64T,我用的是D2.8的U,我问大家应该是那出了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我的一块联想的775针主板跟你情况一样,刷BIOS后就解决了

网友:
没有插硬盘吧     有的时候硬盘有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情况

网友:
BIOS,指压CPU座试一下,

网友:
最好用裸机去试试,把能不插的都拔掉 , 或刷bios试试 ..

网友:
我也如到这样的问题  我换了个硬盘就没事了

网友:
把电池取下等到第2天再装上去就可以进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