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板V星的845ultra ver:1和华硕的P5SD1-TM/S

楼主(2009-06-09):
V星的845ultra ver:1的板有人修过CPU旁的Q14被人换了F3055L我看了下好像不对是603AL吧用60N03(30V55A)代用,一想换一个不大好就把Q11也拆下。麻烦事就来了。板上的R71电阻位上的电阻没了也不知道原来就有没有的,望有板或有图的帮忙给看下啊,先谢谢了
   华硕的P5SD1-TM/S是清华同方上的板,声卡就是装不上,借同学用了一个月就是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的到连接说是什么无效的IP地址要什么序定,PCI卡上在插一网卡也是这样,好像北桥有点热,装系统都好装的,望指点下

网友:
没看明白
写清楚一点

网友:
V星的845ultra ver:1的板 ,
板上的R71电阻位上有电阻吗?有的话是多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