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笔记本死机?

楼主(2009-06-09):
修一台X31的本本,开始故障现象是通电南桥发烫,不能通电。由于太冲动了,直接就把南桥给换了,换了一个好的南桥后,南桥还是发烫,最后来查南桥的供电,发现没有1.5M电压,把1.5M修出来后,能够通电,且屏上有显示了,后来就进系统测试,用到一个多小时后,死机了,于是关机后再开,郁闷,再也开不起来,插数码卡看跑到E0就不跑数了,最后,干脆懒得理它了,等了一两个小时后,再开机试试,居然显示屏有显示,这下又有新问题了,开机出现IBM LOGO后死掉了,关了再开,显示在WINXP的滚动条处死掉了,频繁死机,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怎么也想不通,南桥后也加焊过一次,现象依旧。请教高手这会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你做南桥的时候是不是碰到显卡或者其它芯片了。

网友:
好象记的有个叫C682  你把它给换掉 试下。

网友:
这本本搞好了,最后是H8的晶振空焊了,这晶振靠近南桥,用风筒做桥的时候可不小心给造成的

网友:
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网友:
有一次是显示00,H8被别人动过,加焊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