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放芯片0232和0312能互换吗

楼主(2009-06-09):
R40喇叭无声。功放芯片用的是0232。找不到同型号的,找到一个0312的换上去。发出很小的噪音。不知是这个功放是坏的还是两者不能互换。两种功放的输出脚一样。声卡芯片也一样都是1981B

网友:
可以互换,噪音的话你可以查查滤波电容!一起更换!

网友:
谢谢回复。那可能是0312功放是坏的。从料板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