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跑29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6-09):
主板检测卡跑29是什么问题 求助高手帮帮忙

网友:
怎么跑法  是直接29   还是经过一段代码停在2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未检到显卡吧

网友:
如果正常跑的话,29应该过显卡了

网友:
你好 是直接跑29

网友:
CPU没有工作

网友:
查显卡及CMOS配置有效性的检查正在进行。查主板中CMOS写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