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1772DE CRT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09-06-09):
求助 长城1772DE CRT显示器开机白屏!
不管有没有插上信号线都一样是白屏、信号线不插的时候也是、灯也是绿色的!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LM2469TA坏了?因为现在手上没有多的、所以没办法试!
这个IC怎么量知道好坏?
谢谢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
G1电压正常吗?

网友:
请问你量了哪里的电压做参考?还有就是有没有嚣叫?你什么都没做啊?别人也不好分析!

网友:
不管有没有插上信号线都一样是白屏、信号线不插的时候也是、灯也是绿色的!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LM2469TA坏了?因为现在手上没有多的、所以没办法试!
这个IC怎么量知道好坏?
...
引用 网友A:

已經解決、換視放板後面的IC 2469TA!還有補信號線的焊!

网友:
阴三极的电压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