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HEX恢复分区表 丢失数据吗?

楼主(2009-06-09):
用WINHEX恢复分区表 丢失数据吗?
恢复

网友:
别改错了就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不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
不会丢失的。比较好用

网友(2009-08-01):
一般不会丢失的

网友:
我用我U盘试了一下 怎么开头是FAT32 EB 3C 90 不是应该是 EB 58 90 高手说下!!! 是8G的

网友(2009-11-10):
不会丢失的,恢复前先做个备份,如果不对,还可以重来

网友:
不清楚 啊
不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