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机器掉电

楼主(2009-06-09):
小弟有一款神州T280S的机器,AMD的CPU,SIS的芯片组,触发显示以后马上就会掉电,望哪为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非常不稳定,有时触发后几秒就会掉电,有时时间长一点~~

网友:
看过前辈的帖子,好象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你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温控芯片 电源芯片

网友:
看下是不是哪个电压的阻抗偏低,有轻微的短路现象,上电后摸下是不是有芯片特烫的。再查主板温控电路,THERMDA THERMDC是否异常,这两信号之间的电容常坏,此外温控芯片,EC出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这种机器多数是CPU座虚焊,你可以先把温控拿掉,还没解决就加焊CPU座了

网友:
遇到过是座子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哪个芯片是温控芯片,小弟才疏学浅,望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加我QQ527180745,我有文档和图片资料

网友:
做U座吧~这也算是通病来的

网友:
拆了温控芯片后机器已经搞定,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的,是cpu座子虚焊了,不知道温控芯片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