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BIOS编程器怎么样,想买但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2009-06-09):
TOP2005+程器
USB接口,Win98/Me/2000/xp
特点:体积小,无须外接电源,
连机可靠,支持2.5V~6.5V器件,
软件升级灵活,

网友:
没用过,本人用的是580U的,觉得不错 ..

网友:
主要是价格便宜,才290大洋,应为我用的不是很多所以考虑买,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如果很少修新型主板的话,完全可以。我有个TOP2004用着很方便。

网友:
可以呀,我在用这个的。

网友:
看来我运气 不好,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
假如要长期修的话!还是买个好点的吧!手头紧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你想长期做下去的话,钱也够用的话,就买一个3000U.或都最低也买一个580U.因为这个东西一般用处不大,如果一旦有生意要用,不支持器件,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不要 买。你会后悔的。我以前370买了一个回来一次也没用

网友:
用起来还是可以的,只是有好多芯片都不能烧录

网友:
现在用的是这个,不地我有点不太喜欢。可能我这个是次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