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池运行正常 装上电池就点不亮

楼主(2009-06-09):
今天遇到几块杂牌478的主板,  集成显卡,按上CMOS电池  ,诊断卡跑完代码但不显示,把CMOS电池取了就一切正常,刷了BIOS 把电池按上去  ,可以点亮了   但装系统蓝屏,大家帮我分析维修思路   (BIOS资料确定没问题)

网友:
有没换块电池试下

网友:
首先电池是不是正常的,在跑下CMOS线路,看有地方短路不 ? 在测测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

网友:
检查电池旁电路!

网友:
更换块电池试一下,有的时候电池没有电。就是导体了,短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首先是说明在哪个地方蓝屏,是在装过程中,还是装过后进系统.蓝屏有以下几种原因:1.内存2.选择硬盘模式3.北桥

网友:
装系统蓝屏,我见得非常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装驱动错误而引起的,你试下,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在安大家的思路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