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845PE 跑2B掉电 焊接I/O附近元件就可以

楼主(2009-06-09):
这块板子拿来点了一下跑2B就掉电,我焊接一下I/O附件的元件就好用了,代码都能跑完,但是等到凉了之后就不行了,还是跑2B就掉电,I/O换过了,一样 请老师们给回帖,是不是有的元件性能不良呀,但是I/O附近元件也很多,怎么判断呀,请老师们给回帖
掉电

网友:
可能有短路影响掉电..

网友:
实在不行的时候
上了电马上短接绿线,再到跑2B的时候看看什么现象,那组电压不正常?

网友(2009-07-27):
bios 北桥供电 还有时钟偏移也会造成跑2b 前些天修了一个跑2b不亮机的 换了一14.318的晶振好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