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1的数码相机问题???

楼主(2009-06-09):
SONY  T1  的相机  拍照的时候屏幕上面是灰蒙蒙的  像是蒙上了一层 照出来的照片是好的  浏览图片也没问题  调菜单也没问题   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坏了 ???

网友:
ccd坏了,换

网友:
CCD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照片没问题 那么可能性有2点 一镜头里面有水雾(潮湿导致) 二CCD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
CCD  的可能性较大  也不能排除镜头

网友(2009-11-10):
同意独步夜空的
一镜头里面有水雾(潮湿导致) 二CCD问题

网友:
SONY  T1  的相机  拍照的时候屏幕上面是灰蒙蒙的  像是蒙上了一层 照出来的照片是好的  浏览图片也没问题  调菜单也没问题   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坏了 ???
引用 网友A:

拍照的是否是蒙的,照出来的照片是好的??是否有语病??请重新描述。

网友:
你凭什么认定是CCD问题?没仔细看描述吗?CCD有问题拍出来的照片会是好的吗?忠告,在你自己没有把握之前,请不要乱下结论,否则新手会按你的意思去做。如果购买CCD回来后还是这个故障,你是否还有面子发言??

以后请慎重。

网友:
照片没问题 那么可能性有2点 一镜头里面有水雾(潮湿导致) 二CCD问题 鉴定完毕
引用 网友B:

潮湿有水雾的情况下,照片有可能清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