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图中圈住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9-06-09):
请问图中圈住的元件是什么? 起什么用,如何判断好坏?
有两脚的也有三脚的,可以通用吗? 两脚的那种 两个脚是直通的吗?(也就是说用数字万用表测会蜂鸣?):     有三脚的 2和3是直通的,1和2 .3 不通。 是这样吗?

网友:
热敏电阻,显示器上消磁用的

网友:
消磁电阻呀

网友:
两脚的那种消磁电阻 (热敏电阻) 两个脚是直通的吗?  如何判断好坏?

三脚的消磁电阻 (热敏电阻) 2和3是直通的,1和2 .3 不通。 是这样吗?

网友:
两脚和三脚唯一不同的地方,三脚的多一个恒温电阻
消磁电阻在常态下只有10几欧,恒温电阻通过接220V产生热量使消磁电阻保持在一定阻值,一般在几百欧之间
可以串接一个电灯观察通电后亮度是否有变化,消磁电阻在升温后阻值会变大,亮度应该由亮到暗,不变消磁电阻坏
可以用2脚代换3脚

网友:
实在没有的时候,三脚也可以代换二脚。

网友:
说明没改好。改这个很简单的,没技术含量。过去的十几年里,改过不知道多少个,没有一例出现消磁不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