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ST-ATX340R17,Q4 ...
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ST-ATX340R17,Q4,R60全爆了

楼主(2009-06-09):
我的电源是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ST-ATX340在使用中突然啪的一声,就全无输出电压了,打开看R17,Q4,R60全爆了,(我是按印刷线路图给标的元件数字,也不知对不对)量输出电压全无,望大家给分析解决,有图的给发份,谢谢
使用
电源

网友:
典型带负载过高,12v稳压管,12v限流电阻和最前端双功率开关管,整流桥,保险丝,大变压器后部滤波电容可能都OVER了,建议楼主仔细查查,现在的电源230w都标350w,行家一看电路上管子和变压器就知道了。有条件建议您更换大功率整流桥(四个IN5408不错)和前端功率开关管,并把保险换为至少4A

网友:
谢谢指导我现在就查去

网友:
根据电阻上色环替换就行,找到一样的完好的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那个电阻以烧的面目全非了看不清了,我没图也没一样的电源参考,那位有帮我看下谢谢了,另外问下C5027能代换2S5027吗?我查了,除坏的那几个元件外电耦以短路,我还在搜寻图纸和查你说的那几个部位的元器件.谢谢

网友(2009-09-09):
正好我也想知道,图纸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