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不开机

楼主(2009-06-09):
HP Nx6120 ,待机电流0.07,左下角的指示灯不断的来回闪动,好像再不断的自动触发但又没出发起来,按下开机键,有时能开机进系统并且正常,就是点关机它会自动的重启,有时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4A就又掉到0.7了,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地方,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不开机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块板子都是南桥出问题了,你看看吧。

网友: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容易换吗,换不好的话得不核算啊

网友:
南桥比较容易了,做个BGA就可以了

网友A:
3.5V芯片 PS51020 坏了,你查下看看

网友:
我刚刚修过一台,,原因是机器老是卡机。。。。。按住南桥就好了。。。。这款机器南桥坏的多。。。

网友:
对的 南桥虚焊现在好多的呢,都是卡机 卡的坏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都是南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