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CPU代换问题

楼主(2009-06-09):
请教一下:AMD的AM2和939的CPU可以通用吗?我有一块NFORCE4-A939的主板,上假负载测量CPU的工作条件一切正常,由于我没有939的CPU,就上了一个AM2的CPU,但是一触发就掉电。拔下12V小插头,可以触发。是不是我上了AM2的CPU造成掉电呢?

网友:
怎么能带呀,你是怎么把AM2的CPU上到939的板上的。绝对不可能

网友:
不能通用!!
看来LZ要补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AM2是socket940  和socket939是不一样的。

网友:
CPU 烧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不能插进去吧。

网友:
强人啊
   这样也能上进去
      基础知识还不过关哦

网友:
你不会把那只脚给掰了吧

网友:
940上939板?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