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87THF io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今天更换一板子的I/O,由于焊接技术不过关(新手哈),把100脚的焊点搞掉了,不过板子倒是能亮,跑系统一切都好着,因为100脚没有焊上,心里不放心,就查查资料,发现w83687THF的资料比较少,搜到一张图,看到100脚定义为GP40/XA8,不知道什么意思,参考了一下W83697的定义,是Flash ROM interface Address 和General purpose I/O port 4 bit1-0,看来还是有用的,
特请教一下各位,对主板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看下100脚的焊盘有线路接着没,没有就无所谓。

网友:
最好焊上,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也许你在运行其他的程序要用得上呢

网友:
焊不上了啊,焊盘的引脚掉了,飞线啊,技术不行~~~就这么用吧,有问题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