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触发 型号:VGN-FS415M / PCG-7G1M

楼主(2009-06-09):
待机电流0.04    按开关无反应    用最简单的方法    清CMOS无效
量开关电压7.2v    好像高了吧
查了查  应该是MAX8732A  供电的吧?
量这个芯片各脚电压  没有高过1v的   应该输入电压都没有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个维修流程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呵呵    今天看论坛里有关无铅的资料
无意中发现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CE%DE%C7%A6

说是那个芯片容易坏   呵呵   对比了一下   和我那个SONY板子周围也是一样的
估计就是这个板子    明天订个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本本修好没有?分享一下结果了喂。我现在手头有台SONY的故障跟你的一摸一样,也是打算换了这个EC试一下。

网友:
SONY  板不好修啊  一不小心整下   就出别的问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