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无复位开机不亮

楼主(2009-06-09):
刚接手的一台t30 能开机
不上cpu时候电流0.6
跑ff,且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长亮
各个开机电压均正常
cpu供电你正常
现在已近把南桥bga还是那样
时钟也算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各位大哥帮哈忙哈
小弟是新手
谢谢咯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依据嚒
我怕吧问题搞大咯还原不到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供电有没有正常

网友:
复位都不正常怎么跑CPU,

网友:
就是不跑啊

网友:
查南北桥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为何没有继续说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