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希捷硬盘温度奇高

楼主(2009-06-09):
我用Z武器测我的硬盘的只有40度。。。可是用手摸电路板为什么好烫手呀?是不是我的硬盘快不行了

网友:
正常的,好多盘都这样

网友:
有个芯片是很热,但是你测量可能只有40~50度,因为你手指放上去的时候,就等于把热量聚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