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X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走“7F”

楼主(2009-06-09):
七彩虹NF4X主板,AMD754针CPU(2600),可以开、关机。诊断卡都走到“7F”了,但是显示器就是点不亮。显示器和PCI2显卡都是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PCI2供电有问题?应该怎么查?

网友:
第一步就走到7F吗 最好说的具体一点
之前的故障是什么 你怎么维修的
后来又怎么啦 这样大家也有个思路

网友:
如果是正常一步步跑到7F,又确认显卡和显示器是好的,那就属于疑难杂症了
那就
放电   刷BIOS

网友:
这块主板我碰到过,插pcle显卡循环走代码。不插显卡代码走到底,刷bios无效,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插显卡,代码从“44”到“C1"一直走到底“7F”。插pcle显卡“44”到“C1"循环走代码,一直走五、六遍,然后从“C1"一直走到底“7F”,但是显示器就是点不亮。清除COMS无果。我也认为是桥虚焊。

网友:
桥是 NVIDIA的"NF4-4X-A3"。K8主板。哪位还有高见,请赐教。

网友:
可能是BIOSS程序有问题刷BIOSS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Bios问题,多半是跟北桥有关,或者是显卡周边辅助电路有问题

网友(2009-08-24):
很可能是行场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行场信号问题就是桥出了问题,没必要修了。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加焊不行的话,哈哈,那就换板吧。

网友:
这是桥的问题,修了N次了,用BGA焊机吹吧..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不插显卡,代码从“44”到“C1"一直走到底“7F”。插pcle显卡“44”到“C1"循环走代码,一直走五、六遍,然后从“C1"一直走到底“7F”,但是显示器就是点不亮。清除COMS无果。我也认为是桥虚焊。
引用 网友A:

妈的,我的昂达nf4-4x 754也是这种毛病,害的我换了好多显卡,还是很不亮。但是反复拔插显卡无数次,偶尔又能点亮。显卡插槽用镊子刮了多遍,显卡也用橡皮擦插的程亮,绝大多数还是点不亮。就是反复跑44-c1-44-c1代码。后来运气来了,弄了一个多钟头,不知道怎么的又点亮了,进入系统后还是很稳定,反复开机都没有问题,就再也不敢去拔插显卡了。将就用着了。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个案,是主板质量问题,最有可能是桥虚焊了。没设备,没办法加焊,只能求上天保佑了。

网友:
北桥加焊!!!!插显卡时跑代码是要检测基本显存的!显存有问题或是显卡有问题那C1肯定跑不过了

网友:
你用的是A卡吧?换N卡试试.桥的问题.用N卡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NF4的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