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DV3000 怪问题

楼主(2009-06-09):
DV3000 怪问题  认不到声卡,供电正常.开始还以为是声卡芯片坏了,后来订了一个回来换上去也不行.晕了.     哪位高手见过啊.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你查一下。

网友:
重做下南桥就OK了.

网友:
3楼楼主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客户急着要没办法退回去了!

网友:
声卡芯片,供电,是在不行,换南桥!报价给他高点!你现在肯定报价报低了,而且做南桥不方便!

网友:
AC97肯定与南桥有关啦

网友:
南桥问题多哦!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做显卡的,就是声卡认不到,补焊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补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功放有问题

网友:
功放, Modem 都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