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跑95和97码

楼主(2009-06-09):
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没有搞过IBM的主板。今天有一张这样的主板来了。故障是点不亮。最后我检测卡上跑95。。97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95  97 是乱码,刷个boss,显卡

网友(2009-11-08):
是显卡有问题或者是显卡供电电路有问题,一般还伴有一长两短的鸣声。

网友(2010-03-23):
BIOS跳线错误

网友:
好像是BIOS

网友(2010-05-05):
刷BIOS.貌似硬启动都过了.有显卡的话,再刷刷显卡的BIOS

网友(2013-04-24):
应该还没到显卡吧,不插内存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