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插上电就黄灯按键无反应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6-09):
一台杂牌19宽屏液晶显示器 顾客反应开始故障出现后间隔黑屏 但是关机停一段时间后又可以了
就这样最后黑屏无法开机 插上电指示灯红色开机无反应 我拆开后发现高压板的两个开关滤波电容严重鼓包 将其换掉后故障依旧 用编程器想重新刷一下程序可以写到百分之99就出现CRC错误 以为是MCU坏了但是用编程器修复mcu可以修复  屏是MT190AW01 MUC是 2120 应该怎么刷呢

网友:
楼主应该查查电压正常否?一般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你找同样19寸的,双八位的,分辨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怎么刷呢?

网友(2009-08-05):
高压多   没的刷找不到的

网友:
真的是有点难度哦

网友:
应该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电路出现故障。换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