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A100的怪現象

楼主(2009-06-09):
開機一切都正常
一進到XP桌面都還沒開起來就斷電了
顯卡也沒有很燙
不知道是邊有問題
請指點一下

网友:
請問它的測溫IC是哪一顆

网友:
安全模式进下看看.学会这样不..如果还是 一样.就把掉电时候的电压一个个测测.看看那个没有,修那一块看看..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KB1122故障了
掉電後全部電壓都不見啦

网友:
温度太高,包保护了

网友:
我也是這麼想
不過不知道哪顆IC是管理溫度的